走线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2017-11-20):
有没有哪位从layou提取过走线的寄生参数进行仿真的?
allegro图形界面通过菜单Display->Parasitics,然后选中一段线,工具会给出所选线段的(a)阻抗,(b)自身电感,(c)到屏蔽层的电容,(d)延迟,(e)电阻,如附件所示。
问题是如果用摸电电路仿真器(比如Vituoso/ADE)对带寄生参数的电路进行仿真,应该如何把寄生的R/L/C加到网表里?
如果在ADE里直接反标,则每个网络只能给一组R/L/C值。而通常PCB layout里通常会一个net连接好几个pin,而且通过上述方法得到的R/L/C都是针对每一小段线的。
所以如果要模型够精确,只能修改网表把各个小线段的R/L/C加进去。
假定有一个线段连接A,B两点,那么等效的电路是不是A->R->L->B, L->C->GND?
需要考虑电流的走向吗?

楼主:
有没有工具能像芯片级后端工具一样直接提取出带寄生R/L/C的网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工具能像芯片级后端工具一样直接提取出带寄生R/L/C的网表?

0.0

楼主:
谢谢,这些小工具蛮好,过孔R/L/C也要考虑。

楼主:
哪位能回答我前面的问题?

网友(2025-03-04):
    楼主,你找到方法没,想了解一下怎么导出

网友:
    同样的疑惑,可能HFSS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