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7-11-21):
打包的时候出的错误,要怎么修改啊?

网友A:
把原理图中的cap改成CAP_0805就可以了。Part Number在原理图中不能修改,要不打包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图中的cap改成CAP_0805就可以了。Part Number在原理图中不能修改,要不打包过不了。

改成图片里面的了,可还是不行,改成CAP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