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器件下面可以大面积铺铜吗?

楼主(2017-11-21):
就是板子的TOP层,BGA器件的下面,能不能大面积铺铜?如果不能的话原因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可以的吧,就算大面积也大不了多少吧

网友:
可以铺呀,如果不能就是怕疑似短路吧

网友:
有厂商是不建议铺铜的,大面积铺铜由于焊接的时候散热过快,担心可能焊接不良,
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可以铺铜

网友:
BGA 下面铺铜就是增大散热了,一般没有必要,因为你地线散出都是连接到平面层的

网友A:
不行,铺铜会导致焊盘大小不一样

网友:
我也想知道,路过

网友:
一般不建议大面积铺铜

网友:
不建议铺铜,影响焊接,实在避不开,尽量小面积

网友:
之前也遇到過類似的疑惑,最後還是鋪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铺铜会导致焊盘大小不一样

同意,我就遇到过,会导致虚焊

网友:
可以鋪,但是不能鋪得太多,有影響

网友(2017-12-22):
铺铜会导致焊盘大小不一样,容易造成虚焊

网友:
大电流为了通流还是有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铺铜会导致焊盘大小不一样

原则上soldermask 跟pastmask做一样大这不会偏大, 铺铜散热比较快,对焊接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大面积铺铜会导致散热太快,焊接容易虚焊,所以一般不铺,尤其是GND网络;如果是电源,即使需要大面积铺铜保证通流能力,焊盘处也最好做花焊盘连接,不要满接。

网友(2018-02-05):
一般不建议铺铜,不利于焊接

网友(2018-04-09):
不建议,会导致焊盘变形

网友(2018-07-07):
不铺,大电流怎么连接

网友:
一般BGA封装下方都会掏空的,要不可能焊接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