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报错value may not be 0

楼主(2017-11-21):
Pspice仿真TI的开关电源LMR14050S,总是报出如图所示的错误,删除C6后还是会出现“value may not be 0”,附件是整个文件,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到个帖子和这个一样的,设置0.001看看

网友:
既然 R16 為 0 是不允許的,那就隨便給個 0.1 或是 0.01 的值,要不然拿掉 R16 直接將二端連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