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BOL'0402R' FOR DEVICE 'R_0402R_0R_' IS MISSING PIN 'NC'

楼主(2017-11-21):
    导网表时报错:
如下  SYMBOL'0402R' FOR DEVICE 'R_0402R_0R_' IS MISSING PIN 'NC'
  检查了symbol但是没有找到原因。求大神知道,在线等。。。。。。。

网友:
    你原理图上是不是有NC的PIN,而封装没做出来?

网友:
    是封装和线路不一致吧

网友:
    原理图封装定义的和PCB封装需要对应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