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破解失败,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7-11-21):
原来电脑上装的是16.6的,想升级一下,网上下了一个17.2的版本,但是在破解以后发现不可以,如图,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所有的步骤和破解16.6是一样的,文件里的电脑名字也都改了,环境变量的CDS那个也是5280@计算机的名字。非常感谢。。

楼主:
PS:16.6还能使用

网友A:
现在报的是没有17.2的licenses吧?
17.2和16.6不兼容的,估计不能一样的,没试过,可以下载阿狸狗一键安装17.2的,省的破解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报的是没有17.2的licenses吧?
17.2和16.6不兼容的,估计不能一样的,没试过,可以下载阿狸狗一键安装 ...

阿里狗可能有bug,建议自己破解。

楼主:
今天上午破解成功了。把按照的licensemanger 和17.2全卸了,又重新装了一遍。原因可能是安装顺序有问题,现在license,在装17.2,然后补丁,最后破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破解成功了。把按照的licensemanger 和17.2全卸了,又重新装了一遍。原因可能是安装顺序有问题,现 ...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的?我也想装17.2, 我电脑是win 10, 试过好多次自己破解都失败了。

网友C:
直接阿里狗破戒大师,自动安装和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的?我也想装17.2, 我电脑是win 10, 试过好多次自己破解都失败了。

win10 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阿里狗破戒大师,自动安装和破解。

上次使用阿里狗破解16.6的有bug,所以就自己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阿里狗破戒大师,自动安装和破解。

我16.6是自己破解的,这次装17.2用的阿里狗。两个版本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n10 64位的

是用的阿里狗吗?回去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的阿里狗吗?回去我也试试

不是,手动破解的,和16.6的方法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手动破解的,和16.6的方法一样

我也手动破解,成功的进入license的界面,但是打开project manager 后就出现程序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怎么办?打开PCB editor 也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手动破解,成功的进入license的界面,但是打开project manager 后就出现程序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怎 ...

你切换版本了吗?或者是低版本打开高版本的文件?不行的话,就只能卸载重新装了。你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切换版本了吗?或者是低版本打开高版本的文件?不行的话,就只能卸载重新装了。你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 ...

我电脑里先装了sigrity 2016, 没有卸载license manager,直接装的17.2,先装的license manager, 再装的主程序,然后破解的,会不会是没有先卸载旧的license manager, 导致的?还有我没有安装补丁Hotfix_SPB17.20.028_wint_1of1.exe,你安装的是这个版本的补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里先装了sigrity 2016, 没有卸载license manager,直接装的17.2,先装的license manager, 再装的主 ...

我当时没有卸载license manager,直接装的新的,我是装完补丁以后破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没有卸载license manager,直接装的新的,我是装完补丁以后破解的。

已经成功了,是我之前的环境变量设置的有问题,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成功了,是我之前的环境变量设置的有问题,谢谢啦!

网友D(2018-07-14):
我的也是win10系统64位的没有安装成功,伤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win10系统64位的没有安装成功,伤脑筋

全都卸载了,在装就行了

网友(2018-11-16):
有没有破解文档啊

网友(2018-12-20):
我一步一步按网上的方法破解在打开X:\Cadence\LicenseManager\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exe指向上一步生成的license.txt这步还是失败

网友(2019-04-01):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的?我也想装17.2, 我电脑是win 10, 试过好多次自己破解都失败了。

我的也失败了,顺序没问题啊

网友(2019-11-24):
我用阿里狗破解成功,但是allegro画图时任务管理器没几秒就跳出ie,几分钟上百个ie任务然后卡死,我是win1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