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中用特殊粘贴拼板,Rebuild Polygons选择Yes还是No

楼主(2017-11-22):
99SE中用特殊粘贴拼板,Rebuild Polygons选择Yes还是No? Yes和No分别有什么区别,十分感谢!选择Yes,好像在拼板中不能敷铜,选择No,在拼板中能敷铜。请高手解答一下,十分感激。

网友A:
其实拼板不需要整个复制,只要复制板框就行了。
既然你选择了整个复制,那么特殊粘贴时要允许重复的位号、网络不建议复制、没有网络了就不能Rebuild polygon。

网友:
拼版拼板框就好了啊

网友:
99还有这种操作?!!
一般拼板框就好了,工厂会处理的,

网友B:
    哈哈哈,我一直都是特殊粘贴来拼版的,好辛苦的说。PCB厂的人估计会感谢一下吧

网友:
    估计拼了也是不一定就是这样,文件一般还要经过工程处理的,如果某个地方不符合要求,那还是全部一起弄,麻烦。
    工厂工程部统一检板处理,拼版就COPY一下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拼板不需要整个复制,只要复制板框就行了。
    既然你选择了整个复制,那么特殊粘贴时要允许重复的位号、 ...

我知道工厂的人会自己处理,我只要拼出板框就行。我是想试一下,发现Rebuild Polygons要选择Yes和No,不清楚重新敷铜和不重新敷铜的区别。在我的理解中,你复制过来,复制的板不是也要敷铜,但选Yes重新敷铜了,发现在特殊粘贴后的敷铜没有了。所以要请教高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一直都是特殊粘贴来拼版的,好辛苦的说。PCB厂的人估计会感谢一下吧

    那你特殊粘贴后,会出现这个选项吗,选Yes还是No?谢谢

网友:
    整个复制拼板时,如果你不勾选Keep net name,你选Rebuild,铺铜就会连不上,因为他们没有网络。如果你勾选了keep net name,你选Rebuild,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是飞线满屏。

    需要注意的是,要勾选Duplicate Designator,否则位号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特殊粘贴后,会出现这个选项吗,选Yes还是No?谢谢

    会,选择NO

网友:
    勾上“保持网络名”和“复制标识符” 中间这两个选项,出现重新敷铜对话框,选择“NO”

网友:
    板厂得多爱你这样的人啊。我们一般都是只整个板外形。

网友:
    肯定是选N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