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教:SystemSI 仿真DDR,controller和DDR的电源出现异常趋势。

楼主(2017-11-22):
新手请问一下:使用DDR仿真中发现的问题:
使用PowerSI 提取了S参数,我提取了电源和DDR DQ进行仿真,发现如果仿真bit的运行时间小与100ns左右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大于100ns后发现controller与DDR处的电源异常上升或者下降。所以就出现仿真出来的DQ向下或者向上移动的状况,如果仿真bit多的话,就看到了一条带尖峰的直线,这个尖峰能达到1e300的电压值。情况是无论仿真使用idea电源还是VRM都有这个问题,只有我把VRM和他的连接删除,然后仿真才是正常的。
附图分别为

想问一下这个电源S参数提取有什么问题么?大概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谢谢!

DQ信号异常上升,VRM电源正常,PCB处VRM(噪声小的灰金色)DDR与controller(棕色和橙色重叠)处电源

DQ信号异常上升,VRM电源正常,PCB处VRM(噪声小的灰金色)DDR与controller(棕色和橙色重叠)处电源

DQ信号异常下降

DQ信号异常下降

仿真时间长,尖峰把开始正常仿真结果冲掉了

仿真时间长,尖峰把开始正常仿真结果冲掉了

楼主:
最后发现:电源部分提取全部或者部分使用了50ohm的ref,全部改为1ohm后,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具体原因暂时没搞清楚。

网友A(2018-01-25):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电源部分提取全部或者部分使用了50ohm的ref,全部改为1ohm后,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具体原因暂时 ...

请教下,controller的模型怎么获取么

楼主(2018-04-09):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controller的模型怎么获取么

可以询问相关 Controller 厂家,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考虑直接使用SystemSI 自己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