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阻2512 封装问题咨询

楼主(2017-11-22):
    不同厂家的不同阻值的2512封装的焊盘大小差距挺大的,宽度几乎都为3.12mm 。
长度从0.9mm到2.5mm不等,想知道长度都画成最大的2.5mm达到共同可行吗?
    会不会因为焊盘画的太长,导致两个焊盘间隙减小,造成其他问题呢??

网友:
    焊盘外扩,不是减小间隙来做的,你可以做偏移,保证中间满足要求

    有些手动焊接调试的会特别要求焊盘做大的

网友:
    差别大最好分开做,一定要做一起 建议取中间值

网友(2018-03-02):
    同是2521的器件,焊盘差别应该差别不大,按照实际器件的焊盘尺寸去做就好,实际差别不大就可做兼容。你这可能是厂家推荐的焊盘尺寸差异较大。焊盘中间间隙看实际焊盘大小去做,内外都加太长,反而可能贴片偏位。

网友:
    这个可以调整的保证能焊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