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走线

楼主(2017-11-23):
    pcb加工中 bga走线最小是多少?

网友:
    不同的厂家,制程能力是不同的。线宽间距如果设计为4/4的,大部分厂家都没有问题,3/3的可能就只有部分厂家可以做了。2/2的话能做的厂家就很少了。

网友A:
    可以到2mil吧,还得看间距
最好能大尽量大,会增加成本的,另外样板和量产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能样件的不一定能量产,不要给自己挖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2mil吧,还得看间距
    最好能大尽量大,会增加成本的,另外样板和量产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能样件的不一 ...

    能样件不能量产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是不一定!
每个板厂工艺能力是不一样的,你用极限工艺,例如做2mil线,在这个板厂能生产出来,另外一个就不一定可以。
另外成品率低,样件生产不多,但是收钱贵,可以接受,量产就不一样了,给钱都不一定给你做
    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
    这个值强烈影响人民币啊!

网友:
    bgaf间距多少?还得看板厂加工能力

网友:
    这个肯定要根据板厂的工艺能力

网友:
    好像大多數的板廠都是3mil的製程能力

网友:
    似乎大多數都是在 3mil 的製做能力

网友:
    局部3mil   通常最细是4mil

网友(2018-01-02):
    要看配合的廠商能力囉

网友:
    做这种极限的线宽你最好问一下你的制板厂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样件不能量产的原因是什么?

样件收费贵,他们可以从十片里面给你挑2片送样。量产要是不良率太高,那就很浪费材料,价格真要平摊到每个交付的PCB上,很贵,你也不会接受的。

网友:
考虑到良率和供应商的选择,批量和打样 不同,及表层铜厚有关,极限局部3.5MIL,正常4MIL/4MIL 。

网友(2018-02-01):
Line width/ Spacing is 3/3mils

网友(2018-03-27):
BGA喷锡最小做到0.25mm,球心之间16mil(0.4以上)沉金BGA最小做到0.2,球间距6mil-8mil,在设计情况的允许下,走线设计到4mil,降低成本,提高良率,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