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下Altium desiger的这个现象是不是一个bug

楼主(2017-11-23):
在PCB基本上layout好了之后,由于原理图要做些修改,所以修改后又要导入一次,问题来了,在导入的时候提示要移除很多元器件,而且那些被移除的元器件是不曾有改动的,即使你已经layout好了,当再次导入时还是提示要移除。以至于每导入一次都要重新把那些元器件layout一次。你们有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本人用的是ad13

网友:
复位一下元件属性里的unique ID试试。你是不是直接复制原理图里的元件?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yqm
以前也发现不能直接复制原件

网友:
器件ID冲突,原理图中批量重置unique ID,问题可以解决。
/////////////
PCB器件跑飞的问题,可以先把PCB的器件坐标导出,待更新完原理图后再把坐标导入即可恢复。不用重新layout这么麻烦。操作如下
1.导出坐标,并在工程中将其打开另存为.pik格式

2.重新导入坐标文件,器件位置恢复

楼主:
的确是元器件的uniqueID冲突,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