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B6124B芯片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23):
NVP2164B芯片板飞线到主控,只接I2C和电源,芯片能运行起来,但是接上信号线就运行不正常,电源和地有很大的纹波,高达600mv,另外一个板子是NVP6124B和主控画在了一个板子上的,一样的程序,接上信号线就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散热?或者多个地,你直接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或者多个地,你直接了一个?

地都接上了 不过飞一根地线

楼主:
解决了  多加地线  信号线尽量短

网友:
地线直接干满!

网友:
这个资料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