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焊盘周围打过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23):
请教一下,功率板插装器件焊盘周围打了孔是为了什么?增大通流吗?为什么不在旁边打过孔呢?

楼主:
类似梅花孔

网友A:
    猜应该是为了通风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应该是为了通风散热吧。

    是这样的焊盘

网友:
    看这样搞,没有人给出合理的解释。

网友B:
    这个叫星月孔,不过图上的不是很标准,主要是为了防止红胶,波峰焊时上锡不会把孔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星月孔,不过图上的不是很标准,主要是为了防止红胶,波峰焊时上锡不会把孔堵住

都是插件,不用红胶呀!我这几天查的资料,貌似是大电流设计中采用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插件,不用红胶呀!我这几天查的资料,貌似是大电流设计中采用的方式。

在过波峰焊时,很多结构的过孔都会做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防止锡膏散热太快将过孔堵住,我们生产都是这样做的;
如果说是为了增大电流的话,我觉得直接把封装焊盘做大一些就可,再说插装的器件焊盘按标准作的话通流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插件,不用红胶呀!我这几天查的资料,貌似是大电流设计中采用的方式。

如果是其他作用,那就要看设计者好其生产的具体用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过波峰焊时,很多结构的过孔都会做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防止锡膏散热太快将过孔堵住,我们生产都是这 ...

  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说法

网友(2018-01-17):
    以前俺们硬件小主管也喜欢这样做,说是散热太快,防止堵住

网友:
    这个设计是为了增大插件器件焊接后的牢固性

网友(2019-07-20):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过波峰焊时,很多结构的过孔都会做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防止锡膏散热太快将过孔堵住,我们生产都是这 ...

  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说法

    这是在那个网上看到的?

网友(2020-01-06):
    卫兵孔,用来散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