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智浦Freescale Cortex-A9 迅为IMX6开发板平台初体验

楼主(2017-11-23):
iTOP-i.MX6 开发板预装 Android4.4 系统,采用 9.7 寸(或者 7 寸或者 4.3 寸)IPS 屏
幕,至少 5 点以上触控,操作流畅,无论是高清视频、游戏等都会有上佳的表现,实际操作感受超过市面多数平板电脑。
本文主要介绍 Android4.4 系统操作应用实例。部分功能需要相应配套硬件,烧写对应的
镜像才能测试。第四章会介绍系统镜像的烧写方法。
1. 系统基本功能
开发板接通电源,并按下电源开关,系统即启动:
解锁后点击正下方圆圈按钮可以进入 Android界面
2. 休眠唤醒关机等
系统默认会进入低功耗休眠状态,也可以通过 SLEEP 按键控制系统的休眠唤醒。
如下图所示,按键 SLEEP 可以控制系统的休眠/唤醒,关机等功能。
开机之后,“短按”按键 SLEEP,会直接进入休眠状态。进入休眠状态之后,“短按”按
键 SLEEP 会恢复正常状态。
“长按”按键 SLEEP。在屏幕上会出现“关机”,“飞行模式”,“静音模式”等,可以
通过触摸控制关机。
3. 重启
如下图所示,“短按”RESET 按键,系统会重启。
4. USB和OTG功能
连接 U 盘
当插入 U 盘以后(底板上 3 个 USB 接口都可以插入 U 盘),如下图所示。
使用 ES 文件浏览器就可以找到对应的 U 盘。如下图所示。
5. 鼠标及键盘
i.MX6 开发板,可以支持 USB2.0 鼠标和键盘。
在 USB HOST 接口连接鼠标或键盘,Android 系统会自动识别,对于没有购买触摸屏,
使用 HDMI 显示器的用户,这是个很好的选择。
将开发板当做平板与 PC 相连
将开发板的 OTG 接口和 PC 机的 USB 接口相连,在 Android 桌面的右下部分状态栏将
出现相应提示,如下图所示。
6. 网络设置和连接
2.4.3.1 WIFI连接
WIFI 功能需要在系统‘设置’里打开,连接方法和智能手机一模一样,如下图所示,已
经连接。
7. 有线网(RJ45)
默认支持。开发板连接到路由器可以自动获取 IP 地址
8. 浏览网页
参考本章使用 RJ45 或者 WIFI 连接网络后就可以上网了,如下图所示。
9. 在线影音需要上网。
如下图所示,安装迅雷看看。
10. 摄像头(选配)
开发板默认支持摄像头接口。
摄像头接口是一个 20PIN 的双排插针,注意防呆箭头,可以和迅为提供的 500M 摄像头
模块相连接,如下图所示。
11. GPS功能(选配)
GPS 测试需要到室外空旷的地段,测试前应装上对应的 GPS 天线,需要安装一个第三方
的 GpsTest.apk,然后点击并运行,查看搜星结果;如果安装凯立德等软件,可实现 GPS 导
航等功能,搜星速度也足够快,十分好用,如下图所示。
12. 蓝牙功能
迅为的 wifi 模块和蓝牙模块是一体的,因为该模块同时支持 WIFI 和蓝牙,可以使用蓝牙
功能和其他支持蓝牙的设备进行文件传送。
核心板参数
尺寸:51mm*61mm
CPU:Freescale Cortex-A9 四核 i.MX6Q,主频 1.2 GHz
内存:2GB DDR3
存储:16GB EMMC 存储
EEPROM:4MB的EEPROM用来存储关键数据
电源管理:内部独立
工作电压:5V
系统支持:Linux-QT/Android/Ubuntu操作系统
引角扩展:引出脚多达320个,满足用户各类扩展需求
商业级运行温度:0℃到+70 ℃
工业级运行温度:-40℃到+85 ℃
底板参数
尺寸:125mm*190mm
POWER:电直流电源输入接口,12V/2A电源输入
SWITCH:电源开关
LVDS接口:2路
RGB接口:1路
CAN:1 路 CAN 总线接口
MIC:支持MIC输入
PHONE:支持耳机输出
RESET:1个复位按键
串口:2路串口
USB HOST:3路
网口:1 路千兆以太网,RJ45 接口
TF卡:1个
SATA:1 个 SATA 接口
WIFI蓝牙:支持
GPS模块:支持(选配)
OTG:1路
SIM卡槽:1个
4G模块:全网通(选配)
HDMI接口:标准HDMI v1.4,1080p高清分辨率输出
RS485:1个
IRDA:1个
DIP SWITCH:1个7位拨码开关
JTAG:1个
CAMERA接口:1个支持500万摄像头
GPIO接口:20PIN
按键:4 个
RTC:实时时钟
BUZZER:1个蜂鸣器
重力加速度计:支持

网友:
内存:2GB DDR3
存储:16GB EMMC 存储
可是标配的大内存了吧

网友:
,这个板子我没有呀没有呀,贵不贵

网友(2018-01-05):
IMX6开发板四核,内存又大,是不是有点贵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