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个叠层是怎么叠出来的?

楼主(2017-11-23):
(图片)

楼主:
怎么中间全都是板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什么?

正常的板子叠层是由板芯+PP片叠出来的,这个好像全是板芯!

网友:
这个是没有写明白吧

网友:
层与层之间不是PP吗,
这只是个大概的,不够详细。

网友B:
应该只是列出了板材,并没有具体标明芯板和PP把

网友:
    自己手画没毛病 的。。

网友:
    正常的板子叠层
没有具体标明芯板和PP把

网友C:
    没看懂这个叠层,八层的话应该只需要四片板芯就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这个叠层,八层的话应该只需要四片板芯就够了吧?

    一般用3片叠8层,4片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只是列出了板材,并没有具体标明芯板和PP把

    板材不就是代表板芯的材料吗?

网友:
    你们都是怎么算阻抗的,PP或者core的厚度你们按照多少来算,相应的介质数呢?我知道很多core和pp,你们平时怎么算的

网友:
    这个应该只是个大致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