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3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1-24):
1.光耦下挖空处理

楼主:
    2.内层导通太细了

网友(点评):
如何避免负片导通太细的问题呢?

楼主:
    3.下面走了线不需平面,走线跨分割。

楼主:
    4.有很多碎铜,建议去掉.

楼主:
    5.B31放到分割上

楼主:
    6.RGB没等长

楼主:
    7.模数分层参考各自的地

楼主:
    8.有线在隔离盘下过

楼主:
    9.拓朴不一致

楼主:
    10.1553变压器后挖空隔离

楼主:
    11.不需参考面

网友(点评):
为何不需参考面?

网友A:
这个挖空是指表层放一个禁止铺铜区,还是所有的层都要挖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挖空是指表层放一个禁止铺铜区,还是所有的层都要挖空?

光耦最好能够所有层挖空,完全隔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6.RGB没等长

    RGB是灯的那个么,有要求等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RGB是灯的那个么,有要求等长么?

不是灯信号,0-7位数据线最好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