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的阻抗设置的意义和原理

楼主(2017-11-24):
allegro中有些总线要求设置一些特定的阻抗(impendance),比如设置50 ohm,走出来的线为什么就能达到50ohm了?什么原理?实际走线会因为这个阻抗要求做一些变化吗?

网友:
要根据板材算的

网友:
根据材料来的,你可以在叠层那里设置看一下,这里一般都不设置这个了,叠层信息有文档了,你要是算孔进去的建议最好设置下叠层厚度,一般少人弄这个了

网友A:
关于阻抗可以弄下这个软件大概了解一下,线是呈现的什么状态的,算出来的板厂还会根据一些工艺调整的,例如补偿什么的至于原理,只有看高速设计方面的书啦

网友:
    自己用工具算下好了,设置这些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阻抗可以弄下这个软件大概了解一下,线是呈现的什么状态的,算出来的板厂还会根据一些工艺调整的,例如 ...

但是我想知道,这个到底PP或者core厚度多少,介电常数多少,你们平时怎么算的?掌握那么多数据?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帮忙回复

网友:
不错文件,支持

网友(点评):
你看过这文件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