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 ELCETRONICS TDR报短路

楼主(2017-11-24):
刚刚开始学习仿真互联,遇到一个问题一直没找到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看看,急。。。
1.模型两端分别添加了波端口,端口1参考L3,扫描变量为L2挖空大小的;
2.端口2参考L2;
3.现在报错:有三个信号但是两个终端,TDR显示0欧姆
4.想请问一下导致0欧姆的可能性有哪些?

网友(2018-05-07):
port设置有问题,中间层穿过she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