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画线时旁边的框是怎么出来的,在哪里设置,想关掉。

楼主(2017-11-24):
请问各位大神,我在布线时旁边跟着一个带尺寸的框是怎么出来的,在哪里设置,想关掉。我用的版本是AD17,以前16里也有这功能,找不到在哪关闭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ift+g

    感謝你的指導,小弟是AD新手,也在摸索學習中

网友B:
    不太习惯17,感觉这些软件商是越升级软件越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习惯17,感觉这些软件商是越升级软件越不好用了

这个功能很不错啊

网友:
    显示布线长度

网友(2018-01-29):
    没用过这个功能,学习了。走线状态下,按下键盘上的“~”键,会弹出相关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