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PHY和百兆PHY对接问题

楼主(2017-11-24):
千兆网口是8根线,12,36,45,78,百兆是4根,12,36,对接后,45,78是不是等于悬空?是不是同样意味着千兆PHY芯片和百兆PHY芯片直连时,千兆PHY芯片的信号引脚除了与百兆连接的4个外,另外4个脚悬空?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只是没验证过,想请各位大神帮忙确定下,谢谢!

网友:
悬空肯定不是,你的信号是接到变压器的,有偏置电压的。

网友:
上电变成POE

网友:
千兆网口如果只当百兆用的话,是不是45,78理论上悬空也可以

网友:
千M当百M用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只要12,36有接就行;45 78

网友:
感觉应该悬空

网友:
我看见给我拉网线的人,卡卡剪断4根线

网友:
我做的是变压器集成在网口里面的,百兆千兆切换,只是跟4根线(45,78)有关系,另外软件上需要配置下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

网友:
这分2种情况,
    第一,如果是标准网口,带变压器的那种,千兆和百兆直连就好,线都不用剪,因为现在的phy都支持自动协商的,并且默认是开启的,协商的结果就是百兆全双工。
    第二,如果你想phy出来的差分信号不经过变压器直接对连,这个估计不行。以前我们做过百兆phy之间直连的,两边用的是相同的phy芯片。百兆和千兆直连估计比较麻烦,一般千兆是电流模式,百兆是电压模式。

网友:
怎么获取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