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进行元器件命名自动排序后更新至原理图网络自动断开,生成相关网络的原因?

楼主(2017-11-24):
如下图,求解

网友:
    使用EDA_BOMHelper从Logic中重新编号,然后自动生成ECO文件,然后在Layout中导入ECO。保证不会错乱。
    当然也可以从Layout编号,然后找到对应的ECO文件,再到Logic中导入ECO。不过,可能要自行处理一下,只要元件更改部分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