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导入网表和封装问题

楼主(2017-11-24):
新手刚接触Candence的SIP封装设计,主要是想知道这个和普通PCB导入网表和DIE封装有什么区别?
1.网表都是Captue CIS软件导入的那三个 .dat 文件吗?
2.网表是一样的话,他怎么知道我哪个芯片是die形式的,因为die的封装(dra和psm文件)里的焊盘应该是实际不会做出来的吧,焊盘不应该在TOP层
3.wire bonding那个触点是中后期加在基板上吗,那他怎么和已有的die封装组成一个symbol呢,我看别人的板子,我选择symbol是可以将bonding和die焊盘一起移动的

网友:
做封装及DIE需要专用的工具,与pcb的设计方式 最好不要混。具体方式可以看IC封装的书。

网友(2018-09-20):
我也在阿毛版主楼下班门弄斧一下吧,按我个人经验:
独立的die的封装,客户基本比较专业,直接给bump 尺寸和坐标,可以直接在APD导入,进行设计;
但是像SIP经常客户拿过来CIS原理图,这时候,我习惯仍然在allegro里面涉及,流程和PCB设计一样,这样就把die打包成和PCB库类似的lib,但建库的时候需要把bump以非导体的属性导入,然后如果是WB的话,lib的外圈放置finger,finger的序号就是原理图脚序号。
有这两种方式,就不会因为客户给的什么原始资料发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