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I2C 的连接数, 用400pF 限制?

楼主(2017-11-24):
1. 如题 :"The number of ICs that can be connected to the same bus is limited only by a maximum bus capacitance of 400 pF."---THE I2C-BUS SPECIFICATION
2. 如何用电容来定义。
3. 这个400pF 是如何推导/计算 得来的?

谢谢!

网友:
嗯插屁(NXP)I2C-Bus Specification and User Manual Revision 6.0
The switched pull-up circuit in Figure 44 is for a supply voltage of VDD = 5 V ± 10 % and a maximum capacitive load of 400 pF. Since it is controlled by the bus levels, it needs no additional switching control signals. During the rising/falling edges, the bilateral switch in the HCT4066 switches pull-up resistor Rp2 on/off at bus levels between 0.8 V and 2.0 V. Combined resistors Rp1 and Rp2 can pull up the bus line within the maximum specified rise time (tr) of 300 ns.

热心人!: 5.0 支持!: 5.0
热心人!: 5 支持!: 5
反正担心上升时间太大的放,就增加NXP的IIC Bus 芯片。

网友:
IIC线上电平从低到变化时, 电源通过上拉电阻RP对线上负载电容CL充电, 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即上升时间, 端口信号的上升时间t可近似用充电时间常数RPCL乘积表示,
如果RC 充电时间常数过大, 将使得信号上升沿变化缓慢, 达不到传输要求.

网友:
    太大,信号质量就不好了

网友(2018-01-04):
    根据时序要求,上升时间来定了,负载电容大了上升时间会变慢,时序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