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仿电源时候,同网络经过几个磁珠后怎么设置一起?

楼主(2017-11-25):
用HYperLynx仿电源时候,同一个网络经过几个磁珠转一下后,网络分开了,请问下怎么设置成一起的网路一起仿真?谢谢

网友A:
在PI MODEL assign 的界面里面 有添加磁珠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I MODEL assign 的界面里面 有添加磁珠模型

请问哪里可以添加磁珠模型?貌似只有电阻和电感的

网友:
其他模型那个就可以

网友:
有空去试试看看

网友(2018-03-01):
不太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