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多根走线功能?

楼主(2017-11-26):
    请教下各位大师,router里面是不是没有多根走线功能,只有layout里面有?

网友:
    是的。pads多根走线弱爆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完善这个基本而实用的功能。

网友:
    PADS这个软件感觉效率很低下

网友:
    用的人也不少。。啊

网友:
    router的功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期待增加这个功能

网友:
    router里面有这个功能,不过相对于EE或者allegro来说,没那么强大,说PADS效率低下的一定是不精通PADS的。
PADS弱势在于高级功能,基础功能还是可以的。

    我PADS EE allegro都会用。

网友:
    同意 7楼,PADS弱势在于高级功能

网友:
    太弱了,几乎不用。

网友(2018-03-28):
    嗯嗯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