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jet仿真器

楼主(2017-11-26):
最近用它烧录,老是烧坏转接板上的buff。

问下嵌入式的朋友,JTAGjet算是过时的仿真器(之前没接触过,貌似单价不便宜)吗?懂的朋友帮忙介绍一下。
以后公司的平台就用不到它了。

网友A:
    信号的电平标准是多少?现在的很多支持只在1.8-3.3V,以前的在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的电平标准是多少?现在的很多支持只在1.8-3.3V,以前的在5V。

3.3V的,但是怀疑跟热插拔/静电有关。
    附件是这款buf的手册,问一下,怎么评估它的EMC性能?
    因为人体静电是有可能泄放到buf上的。

网友A:
    没有具体说到EMC数据,但有泄放电路,估计静电损坏的可能性比较低。

网友:
    空闲管脚不能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说到EMC数据,但有泄放电路,估计静电损坏的可能性比较低。

泄放电路从哪里可以看出?

    附件的数字隔离器 EMC 性能如何,能详细解释一下否?(没有EMC实践经验)

网友:
    一般会有项ESD参数,就是耐静电的电压值。

网友:
    烧这么厉害,是不是电源或者信号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