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4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1-27):
1.参考面不完整

楼主:
2.走类差分

楼主:
3.电源补强

楼主:
4.ESD没接地,有极性就反了。

楼主:
5.通孔没开防焊

楼主:
6.RGMII的线没等长

楼主:
7.光耦下挖空

楼主:
8.一起的器件不要放太远

楼主:
9.串口电容走线加粗

楼主:
10.ESD尽量靠近接口

楼主:
11.USB电源没加粗,USB线应先过ESD

楼主:
12.电源太细了

网友:
集成度高的板子处理电源还是挺麻烦的,还要考虑参考平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