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6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1-27):
1.共模电感前做隔离

楼主:
    2.模拟线加粗

楼主:
    3.保护地与其它网络间距加大

楼主:
    4.有线跨分割,数字铜不能跨模拟区

楼主:
    5.很多类似电感加粗

楼主:
    6.光耦线跨区不合理

楼主:
    7.没走差分

楼主:
    8.各部分应做隔离不重叠

楼主:
    9.带变压器网口下挖空处理

楼主:
    10.内层地导通太细了

楼主:
    11.器件没防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2.模拟线加粗

    这部分为什么要加粗?电流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口下挖空,那一些led灯的走线不是没有参考平面了吗?怎么回流

要桥接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9.带变压器网口下挖空处理

网口下挖空,那一些led灯的走线不是没有参考平面了吗?怎么回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口下挖空,那一些led灯的走线不是没有参考平面了吗?怎么回流

LED那些不属于高速信号不需要参考平面回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模拟线加粗

是不是因为模拟部分信号衰减比较大,所以要加粗呢?模拟部分是否需要控制阻抗呢?

网友:
    话说任何信号都需要回流

网友(2018-10-09):
引用 楼主:
10.内层地导通太细了

一般做多大的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