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 45度角變弧線

楼主(2017-11-27):
    想請問各位大大:

    本來BUS走線為45度角,線跟線的間距固定為6.5mm,結果用 Route/Unsupported Prototypes / Auto-interactive Convert Corner
的指令變成弧形後,間距跑掉了 ~~  除了重新走線之外,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分法可以解決

謝謝

网友A:
    这个好像弄不了吧,原来对角那里也不是6.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弄不了吧,原来对角那里也不是6.5的

 我從頭到結束都是6.5的間距喔

网友A:
    你量的是平行线的地方,拐对角处不是平行的,

    另外弄弧度是有精度换算的,也不一定就是整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量的是平行线的地方,拐对角处不是平行的,

另外弄弧度是有精度换算的,也不一定就是整数

    确实是这样的  拐角处的和平行处的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的是平行线的地方,拐对角处不是平行的,

    另外弄弧度是有精度换算的,也不一定就是整数

    學習了喔 ~~ 以前都沒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