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NK结果提示错误问题

楼主(2017-11-28):
请问下,在仿压降时,如下图所示,结果怎么提示是叉叉的?结果应该是对的啊? 这个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呢?谢谢

楼主:
估计是软件的问题,同事的电脑是好的,我的就不行,好诡异

感觉是否是哪里设置了%3不起作用???

网友A:
这个结果不是软件问题,就是你的压降太大了,实际电压0.98V   我猜有可能你设置的串连电阻模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果不是软件问题,就是你的压降太大了,实际电压0.98V   我猜有可能你设置的串连电阻模型有问题

没有电阻的,另外输出1v的,仿的0.98,压降不大吧? 才2%呢, 一般的要求有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