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 18.2导入Allegro报错

楼主(2017-11-28):
ANSYS18.2导入cadence17.0的PCB文件,报错,显示:Error:Extracta view creation failed: createExtractaControlFileAndViewsMP: CreateProcess failed with error 2: Could not find application extracta.exe.  求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转ODB++后再导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ODB++后再导入啊

新版本应该是可以直接导入Cadence,不需要转换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确认下是否安装了cadence,ANSYS导入brd文件,实质上转换工作还是有cadence做的,这也是转换要装cadence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下是否安装了cadence,ANSYS导入brd文件,实质上转换工作还是有cadence做的,这也是转换要装cadence的 ...

Cadence装了,能够正常打开BRD文件。

网友:
装个免费的allegro  free viewer 试一试

网友C:
估计是Extracta  文件没有破解16.6都可以完全的导入17.2估计还没有破解的好,都折腾好久了 还是没解决 或者只有安装ansys导入工具,直接从工具栏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Extracta  文件没有破解16.6都可以完全的导入17.2估计还没有破解的好,都折腾好久了 还是没解决 或者 ...

请问,ansys导入工具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Extracta  文件没有破解16.6都可以完全的导入17.2估计还没有破解的好,都折腾好久了 还是没解决 或者 ...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需要检查我的电脑环境变量里面cdsroot指定的路径对不对,是不是指向17.2

网友C(2018-01-03):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需要检查我的电脑环境变量里面cdsroot指定的路径对不对,是不是指向17.2

17.2打31号补丁可以直接导入。已经验证。

网友:
应该是没破解好;我刚开始没破解好也是报错,后来重新安装了就好了;

网友(2018-03-25):
引用 网友C:
17.2打31号补丁可以直接导入。已经验证。

哪里下到的这个补丁,我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啊,能share一下吗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18-05-09):
    能否共享下31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2打31号补丁可以直接导入。已经验证。

    打了spb17.2 31号补丁,把cdsroot路径指向extracta.exe所在的目录.但还是出同样错误的提示.

网友(2018-07-09):
引用 楼主:
请问,ansys导入工具是哪个?

    求指教

网友(2018-10-20):
    版主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8-11-24):
引用 楼主:
请问,ansys导入工具是哪个?

ansys hfss有个导入的插件安装好后allegro 会出现一个导出菜单

网友(2020-08-26):
    31号补丁如何下载

网友D(2021-08-06):
    变量名CDSROOT 变量值为:C: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当然是自己电脑cadence的安装目录了)

    CHDL_LIB_INST_DIR=%CDSROOT%

CONCEPT_INST_DIR=%CDSROOT%

PATH=%PATH%;%CDSROOT%in;%CDSROOT% oolsin

设置完成后重启电脑,然后倒入就ok了。

网友E(2021-11-04):
引用 网友D:
变量名CDSROOT 变量值为:C:CadenceCadence_SPB_17.2-2016(当然是自己电脑cadence的安装目录了)

CHDL_LI ...

我更改了环境变量也还是不行,我Cadence用的是17.2;ANSYS用的19

网友:
    16.6的不行啊,为啥我的extracta是在pcb/bin下的

网友(2023-04-07):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Extracta  文件没有破解16.6都可以完全的导入17.2估计还没有破解的好,都折腾好久了 还是没解决 或者 ...

网友(2024-09-10):
环境变量也改了,还是报错,请问大家有没有解决思路啊,困扰好几天了

网友:
有解决办法了么,我改了环境变量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更改了环境变量也还是不行,我Cadence用的是17.2;ANSYS用的19

我改了环境变量,又报这个错了。怎么解决呀

网友:
是因为我装在D盘了么,搞不懂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