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走线阻抗的疑问

楼主(2017-11-28):
引入EDA365工具来描述:     介质厚度用线路板厚度直接代替可否行?、计算出来的线长度是否会影响阻抗大小?

附图

网友A:
    介质指的是,阻抗线与参考层之间的距离。如果是双面板,那这个值就是板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介质指的是,阻抗线与参考层之间的距离。如果是双面板,那这个值就是板厚。

    近似板厚吧?毕竟还要间距一面铜皮的厚度和阻焊厚度啊

楼主:
    大家都很少用这个来计算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都很少用这个来计算的吗

那要看你想准到到什麼地步!

    Polar 早期版的本只算銅皮和介質的厚度,最新的版本連防銲油的厚度和導體的蝕刻形狀都列入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想准到到什麼地步!

工程计算吧,长度是否会有影响的呢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樓下那個鬼已經回你了!^_^

网友:
    要考虑pcb中间填充物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程计算吧,长度是否会有影响的呢

    算出来阻抗是多少,一般就是一个定值了,和你材料有关,走多长度没影响的,此“阻抗”不是电阻那个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出来阻抗是多少,一般就是一个定值了,和你材料有关,走多长度没影响的,此“阻抗”不是电阻那个阻抗

    多谢了,有一个疑问就是该阻抗是适用高频频段还是中低频段的范围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有一个疑问就是该阻抗是适用高频频段还是中低频段的范围呢

    阻抗是针对线的,和频段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抗是针对线的,和频段没有关系

    明白了,多谢

网友:
    好好看下这篇文章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mp;highlight=SI9000

网友:
    长见识了,这个资料不错,学习了

网友:
    软件的计算是参考而已,等你投板的时候,厂家还会根据自身的能力进行微调的。

网友(2018-01-05):
阻抗一般找PCB厂家 给你算,各个板厂工艺不一样,补偿参数都不一样。你提要求,板厂会告诉你线宽间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