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sigrity si提取IBIS NC文件

楼主(2017-11-28):
    如附件图示,MIPI CSI在提取IBIS驱动模型时候,由于IBIS里面是NC的,拓扑里面找不到驱动器,需要怎么修改才能提取?

网友A:
    NC是表示没有模型的,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是表示没有模型的,改不了

    模型上传不了,E3,E4脚是有参数的,用Hyoerlynx是可以找到模型的。
    D24   EIM_D18                                  gpio                                     0.617586  4.22452nH 1.52137pF
    D25   EIM_D23                                  gpio                                     0.688395  4.7958nH  1.6184pF
    E1    CSI_D2M                                  NC                                       0.572314  3.99433nH 1.51433pF
    E2    CSI_D2P                                  NC                                       0.553714  3.80977nH 1.50625pF
    E3    CSI_D0P                                  NC                                       0.427874  2.95245nH 1.29709pF
E4    CSI_D0M                                  NC                                       0.404291  2.78514nH 1.26754pF
E5    GND                                      GND                                      NA        NA        NA
    E6    GND                                      GND                                      NA        NA        NA
E7    GND                                      GND                                      NA        NA        NA

网友:
    后面是管脚的一些寄生参数,你下面那个是网络名,不是模型,软件是会识别网路和管脚的,

    类似你上面图片D25脚,网络EIM_D23,后面gpio才是有的模型

网友A:
    你可以选择有模型的和NC的管脚,看下这里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选择有模型的和NC的管脚,看下这里有什么区别

是的,比对了一下,确实没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