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8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1-29):
1.隔离器件下不要过线,隔离带不要互跨。

楼主:
2.电感和0R电阻走线加粗

楼主:
3.CAN部分要做隔离

楼主:
4.匹配位置不对

楼主:
5.线不要在分割上来回跑

楼主:
6.电感走线加粗

楼主:
7.视频线是否控75

楼主:
8.信号线不要铺平面

楼主:
9.阻抗不对

楼主:
10.电阻两端等长

楼主:
11.LVDS没等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4.匹配位置不对

上拉位置应该怎么摆放?

wrh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位置应该怎么摆放?

终端匹配,在最后一片DDR3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位置应该怎么摆放?

DDR3 以上,地址线走菊花链,上拉从最后一片ddr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