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选型讨论

楼主(2017-11-29):
一般在选型电阻、电容SMT器件时,除了防硫化考虑外,还需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A:
温漂、精度,封装,频率范围,q值等等

网友:
电阻光按功能就分通用电阻器、精密电阻器、高频电阻器、热敏电阻器、光敏电阻器、压敏电阻器。   不知道你说的哪一种,使用环境要求不一样,这要考虑的因素也不一样。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根据应用和选择的器件而定!

网友:
我好像都没考虑过这些,话说防硫化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漂、精度,封装,频率范围,q值等等

最基本的阻值你忘了

热心人!: 5.0 支持!: 5.0
反对!: 5.0
热心人!: 5 支持!: 5 反对!: 5
是啊

网友(2018-11-15):
温度漂移,制造材质,封装尺寸等,还有就是成本嘛,满足可靠性的前提下用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