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通过dbID直接选中对象

楼主(2017-11-29):
求高手指点一下,如何通过dbID直接选中对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AddSelectObject(lo_dbid)

    我想知道此类函数中括号里的参数(lo_dbid)是怎么来的;或者如何记录并保存所需对象的dbid呢?比如说我想删除一个group,我怎么知道它的dbid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此类函数中括号里的参数(lo_dbid)是怎么来的;或者如何记录并保存所需对象的dbid呢?比如说我 ...

    p = axlSelectByName("GROUP" "GROUP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