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零件自动编号导入PCB难题

楼主(2017-11-29):
使用AD14,完成电路图与PCB设计并制板调试,然后操作修改分层次电路图的一部分零件删除、增加、修改类型,并重新复位及全部自动编号零件,再导入PCB文件,这时由于零件编号更改,在PCB文件内零件很多位置都会变化,使得整个PCB相当于重新设计,相当浪费时间。有什么方法能做到更改电路图零件编号,导入PCB文件后零件编号变化,但是原来的位置不变。
     以前使用protel99这个软件设计电路板时,所有零件重新自动编号更改,导入PCB后,并不影响PCB的零件位置,没有这个问题存在。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原理图更改位号PCB对应肯定会有变更,网络变了。PCB不想大改动的话,原理图就不用全部重新编号了。想让器件回到原来的位置可以先将更新前的PCB器件坐标导出,待更新完后再导入坐标,但由于网络变化肯定会报错。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2897-1-1.html

网友A:
编号变了以后,你在pcb的界面选择import,会弹出对话框,问你是自动匹配网络还是手动,这时选自动。AD17上这样位置就不变

网友:
建议你增加和删除器件后先不要重新编号,而要先与pcb同步。然后再重新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号变了以后,你在pcb的界面选择import,会弹出对话框,问你是自动匹配网络还是手动,这时选自动。AD17上 ...

截图看看是如何操作的?我用的是AD14,无法实现。
用import功能与SCH同步过来是一样操作。

网友(2018-01-20):
更改前,做好图纸管理,尤其是器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