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分页网络怎么查看

楼主(2017-11-29):
     对AD有些功能还是不熟悉,AD分页网络怎么查看,知道的大佬说下。同页ALT加鼠标左键,分页就是找不到。

网友:
原理图中ctrl+f  ,输入网络名查找

网友:
ad这一点没有PAD方便。需要Ctrl+F查找网络,然后在message窗口有列出结果

网友:
工具里的参数管理,只选net,弹出的列表里可以清楚看到哪个网络属于哪一张图纸,双击它还会自动跳转到该网络。

网友:
    编译一下,然后鼠标指定需要查看的网络,就可以显示网络所在位置了,点击就自动也叫设计洞察,使用AD13.3.4版本以上是肯定有的,低版本不清楚那个版本没有了。

网友:
    没得编辑,,,
    上边的还没有写完就回复了。
    点击就自动跳转到所在位置了。

网友(2018-03-07):
    这功能还真的挺麻烦的。不会用。有没有更仔细一点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