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测距方案对比

楼主(2017-11-29):
了解到现有测距方案有如下这些:
1)激光测距;
2)超声波测距;
3)TOF测试距;
4)双目视觉测距;
5)毫米波雷达测试;

抛砖引玉,期待专家们从以下方面讨论总结一下:
1)各方案测距原理;
2)各方案的优势及典型应用场景;
3)各方案缺点及应用局限性;
4)成本、可靠性对比;
5)应用现状及发展前景。

网友:
还有红外测距,声呐、霍尔传感器测距、拉绳传感器测距。
激光测距:原理跟超声波差不多,测量光往返目标所需要时间,然后通过光速c =299792458m/s和大气折射系数n计算出距离D,激光测距速度快,精度高(毫米级),量程广,缺点 是价格贵。多应用在工业测绘、建筑行业等,深圳迈测是龙头。
超声波测距:超声波是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340m/s,根据计时器记录的时间t,就可以计算出发射点距障碍物的距离(s),即:s=340t/2)),量程一般几厘米到几十米。结构简单成本低,缺点就是受环境(温度、风速、粉尘等)影响大,典型应用比如倒车提醒、运动机器人等。

TOF测距:利用信号在两个异步收发机(Transceiver)之间往返的飞行时间来测量节点间的距离,在智能手机、平板、照相机等已有应用。

双目视觉:视差原理并利用成像设备从不同的位置获取被测物体的两幅图像,通过计算图像对应点间的位置偏差,来获取物体三维几何信息的方法。应用比如无人机、运动导航机器 人、工业机器人。精度较差,目前技术还不是非常成熟。

雷达测距:通过测定电磁波的往返时间来获得距离数据,雷达测量精度高,但不具隐蔽性,应用比如:倒车雷达测距,军事上。

网友:
拉绳传感器     第一次听说

网友:
ATK-VL53L0X激光测距模块用户手册_V1.0.pdf (686.86 KB, 下载次数: 13) ATK-VL53L0X_V1.3_SCH.pdf (62.36 KB, 下载次数: 7)

网友:
拉皮尺测最准。

我看成「拉皮條」!>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