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亮取消问题

楼主(2017-11-30):
    图中高亮的信号颜色取消不了,但可以高亮其他颜色,然后取消后还是之前高亮的,请问大家知道怎么取消这些高亮吗?

网友A:
    把所有高亮的都取消

网友B:
    你是不是把线设了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高亮的都取消

把所有高亮取消也不管用,就单独的部分高亮取消不了,后面高亮的,可以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把线设了颜色

    把线设了颜色是什么意思?板子上只是部分高亮取消不了。

网友C:
    是不是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2参考该帖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190&page=1#pid1172330

感谢回复,没有解决问题,我用的是16.6,dehilight命令后options中retain objects custom color 选项一直没有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锁定了。。。。

    没有锁定,可以随意编辑。

网友E:
    你把这个网络颜色设成了紫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这个网络颜色设成了紫色?

    是的,正常是绿色,现在高亮部分紫色取消不了了;

网友F:
    在图层管理器中将网络指定的颜色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图层管理器中将网络指定的颜色勾掉

谢谢,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解锁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