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9日QA检查报告节选

楼主(2017-11-30):
1.电源太细了

楼主:
2.时钟线多次跨分割了

楼主:
3.28v部分隔离

楼主:
4.线不要在隔离盘和分割带下过

楼主:
5.FPGA的MGT电阻两端未等长。

楼主:
6.二极管的极性和原理图不一致

楼主:
7.经过电感后的PLL电源未加粗

楼主:
8.软板区用45度网格铜

楼主:
9.有铜影响阻抗,有个别线重叠。

楼主:
10.ESD器件靠近接口放置

楼主:
11.电源VIA没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8.软板区用45度网格铜

请问网格铜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