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和原理图同步摆件

楼主(2017-11-30):
cadence 同步原理图只能通过高亮器件,才能在原理图里找到吗?(如下图)
有没有更快捷的方式。取消高亮这个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号。。。

搜索位号么?太慢。用习惯了Pads的同步方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搜索位号么?太慢。用习惯了Pads的同步方式了。

candence是可以在原理图中点一下器件,对应PCB中的就会选中,pads是反过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dence是可以在原理图中点一下器件,对应PCB中的就会选中,pads是反过来的么?

Pads 双向都可以,关联原理图和PCB后,选中器件就可以同步了。

网友:
我也用的是高亮

网友B:
    allegro的同步是没有pads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的同步是没有pads的方便

多谢!

网友:
    我也是用高亮关联原理图的

网友:
    我也是用高亮

网友:
    一直是直接搜位号,习惯了也还好

网友:
    有的,不过需要开发SKILL~

网友:
    不用命令,直接在pcb上点击器件,在原理图就能对应上,前提是调一方网表,而且pcb调网表的目录和原理图的位置是对应的。

网友(2018-01-08):
    不用高亮,直接在ALLEGRO选命令,再到CAPTURE中框选器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