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m librarian 100 200 300 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7-11-30):
如题

网友:
不太清楚,正常都是用的100

网友:
300功能最强大,功能模块最多,更复杂

网友(2018-01-24):
Library Manager (xDM Library Tools 100): enables local CAD Data Editing
DMS Librarian (xDM Library Tools 200): enables CAD Data Editing against xDM Library Server
Library Flow Manager (xDM Library Tools 300): enables request-managed CAD Data Editing against xDM Library Server with Library Flow Manager and Process Flow

未来200和300会合并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