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返回路径、当有多个路径回流时,返回电流最终去了哪里?

楼主(2017-11-30):
各位大牛,有个疑问能不能帮忙解答?
关于返回路径,返回电流,对于正在向前传输的信号:
1、返回路径上的电流最终流向了哪里?(以非地或孤立导体做参考)会以各种方式回到IC内部完成传导么?返回电流最终去了哪里?
2、当不存在返回路径,传输线结构不成立时,信号时如何传播的?以自由空间作为返回路径么?类似天线结构?

网友:
个人理解哈
1、看下家里的灯,是否两根线?火线当做信号线,零线当做返回路径(地)?不知道是否恰当;P
2、天线好高深啊,不懂  貌似还有个大地

网友:
1 返回路径上的电流 将会沿着低阻抗路径,最终流向了大地(公共地)。(对于高频电流或者电磁波而言,开路也有可能是低阻抗路径。)
2 当不存在返回路径就不要试图以返回路径的概念来理解电磁波的传输。此时,电磁波以 电磁互相振荡激发的模式传输。

个人浅见,并不一定正确。

网友:
並不存在『不存在返回路徑』這件事
而是返回路徑不是以正規情況存在
但能量守恆,終究會是個迴路

返回路徑可以是相鄰的訊號線而非地線
如果是差分線則可以是互相參考互為返回路徑

要根據當下的結構來判斷返回路徑會經過哪裡
來避免不必要的損耗與干擾

网友(2018-01-04):
1,return current最后肯定是回到了大地上,牢记一点,电流必须成环。
2,不要以为天线就没有回流路径了,天线也是有回流路径的,只是回流路径不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所说的大地了。

网友:
多谢各位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