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包地,我总结如下,大家帮我提提意见

楼主(2017-11-30):
    关于包地,我总结如下,大家帮我提提意见
重要信号线是否包地,根据板上的串扰和EMI来决定。包地处理时,包地尽量铺铜,不能铺铜的走线,走线线宽尽量比过孔直径大;铺铜、走线包地尽量离信号线20mil(至少2w);包地线上打的过孔应该沿地线分开布,在信号上升时间的空间延伸里至少有3个孔(过孔间距一般不要超过400mil);包地线的头尾要有via,要错开,防止形成天线而产生EMI干扰。

网友:
    容易受干扰的信号 能包地的尽量包地    像hdmi差分对之间信号  差分对至少保持在4w 之间
如果能包地 也可以包地出来
音频 信号  也需要包地出来

    总之  对容易受到干扰的信号进行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