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ENTPVX.2.1和PADS9.5是否可以兼容安装在64位系统下

楼主(2017-11-30):
RT,请教下各位,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但是不能安装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网友:
其实挺想问为什么不可以?QQ也是32位的啊,你64位机子不也跑的挺轻快的吗?

楼主:
我原先安装了PADS 9.5  但是在安装Xpedition的时候   提示LICENSE需要升级之类的,所以我想问是不是先要把PADS9.5卸载后,先装Xpedi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先安装了PADS 9.5  但是在安装Xpedition的时候   提示LICENSE需要升级之类的,所以我想问是不是先要把P ...

那是你的安装调调错了,安装前应该先把环境变量的东西删掉

网友:
我的电脑上装了PADS2.1,然后MENTOR的7.9.5,XV1.1,XV1.2,XV2.1  事实证明是完全可以的,楼上说不装在同一个文件夹下是错误的,MENTOR是必须在同意文件夹下,WRID文件下建立好每一种版本的路径。找个强悍的破解文件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