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LDO 急需

楼主(2017-11-30):
    LDO要求:
   输入可以到36V  输出可以稳压到12V   电流需要500MA  封装最好是SOT89

网友:
    这么大啊,估计办不到,12W的功耗,吓死人,还是开关电源芯片吧

网友A:
    (36V -12V) x 500mA = 12W

什麼封裝能撐 12W 要有概念啊~

    亂開規格會被圍毆的!

网友:
    LDO特点就是低压差,电流小,所以不适合。   选DC/DC绝对很多

网友B:
    dc-dc  在+ldo  才合适
    要不你真的找不到

网友:
    同意楼上,LDO 输入耐36V的目前还没有。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有啦!是找不到 500mA 的,大多是 100mA 或 200mA 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V -12V) x 500mA = 12W

什麼封裝能撐 12W 要有概念啊~

    不知道不要瞎说  已经找到   LM317时可以的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安心上路!最好是 SOT-89 的封裝。^_^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  在+ldo  才合适
要不你真的找不到

    现在由于板空间的问题   根本没有空间容纳DC-DC的元件  要不也不会找LDO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不要瞎说  已经找到   LM317时可以的

    • LM317HV 有 TO-3、TO-39 和 TO-220 三種封裝,只有 TO-3 鐵殼封裝能撐 20W。
      TO-3  Pd = 20W
TO-39 Pd = 2W
      TO-220 Pd = 2W
    • Input = 60V Maximum、Output = 1.5A Maximum 兩者不是同時存在的。
Vin - Vout < 15V 保證 1.5A 輸出能力。
Vin - Vout < 60V 只保證 300mA 輸出能力。
    • TO-3 的空間足夠放下 Buck DC/DC Converter  及其周邊器件。

    热心人!: 5.0
    九袋長老就是非得酸我一把才行!>_<|||
    热心人!: 5
    fangfang121 对狗大造成10K点精神伤害,狗大决定暴走反击~

网友:
    楼主,这么大功耗一般使用DC/D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 LM317HV 有 TO-3、TO-39 和 TO-220 三種封裝,只有 TO-3 鐵殼封裝能撐 20W。
    TO-3  Pd = 20W
TO-3 ...

  •  狗大大,莫生气,让他先用。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沒那麼嚴重啦!愛聽不聽、這版面不缺這種人。況且燒的不是我家,死的也不是我的親朋好友。^_^

网友:
    非常有用,学习了

网友:
    这种建议用DCDC

网友:
    这楼主LDO和三端稳压器都分不清啊。。。还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