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DRC错误提示,却没有显示DRC错误

楼主(2017-11-30):
1.有DRC错误的黄色显示,在板中却没有显示黄色的DRC,请问这是为什么?2.请问这个会对打板有影响吗?

网友A:
设置了没显示出来而已,有些有影响

网友B:
可以鼠标点那个黄色的框框,就出来具体信息了,查看下确认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了没显示出来而已,有些有影响

这个怎么显示出来修改?请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鼠标点那个黄色的框框,就出来具体信息了,查看下确认有没有问题

点击黄色框只是跳到相应的点,但是并没有显示出具体的错误地点,我无法确定?

网友:
先点击“Update DR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友:
鼠标点击黄色框框,会出现很多信息,你挨个看看是那一层的,要不要紧

网友:
在color192里面,将所有的DRC都显示出来就可以看到了,如果看不清,可以将DRC的大小变大,容易区分

网友D:
出一个DRC的报告,自己检查一下,或者是打开你设置的规则,看看你都设置了些什么规则,如果没必要的你去掉,就能把DRC归零了,作为强迫症晚期的我是会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一个DRC的报告,自己检查一下,或者是打开你设置的规则,看看你都设置了些什么规则,如果没必要的你去掉 ...

请教一下,怎么在规则里面讲DRC置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