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过流保护问题

楼主(2017-11-30):
    瞬间电流较大时,电池会进入过流保护,不用mos管直接连通不会出现
MOS管型号WPM2015
电路这样设计有什么问题吗?

    电源原理图

    电源原理图

网友A:
    不用mos管直接连通不会出现

    這句話的意思是 MOS 管拿掉斷開,還是把 MOS 管拿掉然後短路 Vcc?

    liy

网友A:
    MOS 管關得太慢,5VUSB 透過 D1 和 Q2 灌入電池,因此發生過流保護。

    • R1 改為 0R, 讓 Vgs = 0V,確保關得死死的。
    • Q1 WPM2015 Vth = -0.4V ~ -0.81V 太容易打開,可選擇 Vth 更高的 MOS 管,看有沒有 Vth < -2.0V 以下的。

网友:
    MCP73833 With System Power Path Management Applicat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 管關得太慢,5VUSB 透過 D1 和 Q2 灌入電池,因此發生過流保護。

    这个电路一上电不管MOS开不开都不该影响电池充电啊?电池在mos前面啊,上电瞬间,5V通过分压电阻,mos栅极4.5V,但是S极才5-(0.3或者0.7)=4.7或者4.3V,不至于MOS彻底导通,也可能不导通啊 。要是导通那岂不是两路往电池充电?所以过流?

    l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句話的意思是 MOS 管拿掉斷開,還是把 MOS 管拿掉然後短路 Vcc?

    是吧二极管断开,然后电池直接接到VCC。后端负载为电机,原电路电机启动关闭时瞬间电流过大导致电池进入过流保护。
修改以后就不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一上电不管MOS开不开都不该影响电池充电啊?电池在mos前面啊,上电瞬间,5V通过分压电阻,mos栅 ...

    电池充电没有影响。
后端负载为电机,原电路电机启动关闭时瞬间电流过大导致电池进入过流保护。
    是把二极管断开,然后电池直接接到VCC。修改以后就不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 管關得太慢,5VUSB 透過 D1 和 Q2 灌入電池,因此發生過流保護。

    疑问1:如图,电池框里面的那个NTC是不是说每个电池里面都有一个,还是说后续组装充电宝的时候装的?电池方框里的电池负极拉出一根线到地上,事实没看到过那根线啊。疑问2:R1,R2干嘛用的

网友:
    配合NTC, R1、R2用於調整IC可以充電的溫範圍。例如:0~40度或-5~45度。
當NT感應到電池超過溫度範圍就停止充電。
    可以參考別家的解說。參考下圖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好棒!好棒!^_^

网友C:
    我们出现类似问题,可以把C19电容放大容值的试试。

    liy

楼主(2018-01-12):
引用 网友C:
    我们出现类似问题,可以把C19电容放大容值的试试。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