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复位脚一直为低

楼主(2017-12-01):
    STM32上电后,复位引脚电压为3.3V,然后几秒钟后就一直是0.8V
    导致无法工作
供电电压正常:3.28V

网友:
    先随便烧个测试程序,排除软件复位
再检查焊接、供电电流是否不足
量下晶振波形
    最后再更换新的IC试试

网友A:
    RST 脚有没有和其它电路连到一起? 用JTAG接口是否可以正常仿真?这种问题的板子在产品中的百分比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T 脚有没有和其它电路连到一起? 用JTAG接口是否可以正常仿真?这种问题的板子在产品中的百分比大不大?

100%,只焊接了最小系统

网友:
    估计是软件复位,查看下软件把

网友B:
    估計又是和什麼訊號短路了,上次那個繼電器控制電路也這樣搞。

    還有,貼這麼一小塊原理圖,大家幫得上忙才有鬼。

网友:
    万用表先量下吧   没啥大事

网友(点评):
这个事好大,饭碗都快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計又是和什麼訊號短路了,上次那個繼電器控制電路也這樣搞。

還有,貼這麼一小塊原理圖,大家幫得上忙 ...

    这次真没有,
    之前的板子同样的电路没有问题的,跑得溜溜的

然后改版,咔,出问题了

怀疑是Layout问题,重新改版,还是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計又是和什麼訊號短路了,上次那個繼電器控制電路也這樣搞。

還有,貼這麼一小塊原理圖,大家幫得上忙 ...

    附上原理图和PCB(加密)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资料呀

网友B:
    STM32F40x LQFP100 的封裝沒有 PDR_ON 管腳,Pin 99 是 VSS、需要接 GND

网友:
    MCU 未開機前,AD5 有沒有機會有電壓灌入 PC1???

网友B:
    問幾個問題︰

    • STM32 能燒錄嗎?
    • 系統能跑起來嗎?
    • 有沒有錯誤訊息之類的?

    也就是說目前不能正常工作是在哪個階段?可以的話再多給一點描述或訊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幾個問題︰
    STM32 能燒錄嗎?

1.复位为高的时候能烧录(新焊接的板子开始正常,跑几分钟后,复位脚电压会慢慢下降到0.5V左右,之后就算重新开机也会一直为低)

2.PDR脚短接到gnd试过,没有改善

3.AD5是外接的5V传感器,在这里是悬空的,只焊接了最小系统

4.复位脚为低时就不能烧录,这是会有错误讯息弹出来

百度了下,出现这种问题的好多

    测试过电源纹波不大,50mV左右
    引脚也确认焊接完好

    http://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7060

    http://bbs.21ic.com/icview-370656-1-3.html

    热心人!: 5.0
    热心人!: 5
    哈!不是普通的慘,我繼續找其他疑點。Pin 99 接地沒用意料中的事,GND 管腳大都接一起,一根沒接多半不會有問題,少部分會發生不穩定。^_^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40x LQFP100 的封裝沒有 PDR_ON 管腳,Pin 99 是 VSS、需要接 GND。

    这是之前的版本,能正常跑

    加密文件

网友C:
密码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码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真没有,
之前的板子同样的电路没有问题的,跑得溜溜的

    之前的板子和现在的板子差异在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复位为高的时候能烧录(新焊接的板子开始正常,跑几分钟后,复位脚电压会慢慢下降到0.5V左右,之后就算 ...

    烧录不了,是不是你的烧录器的问题;另外感觉你的bootloader有问题,把RST脚配置为输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复位为高的时候能烧录(新焊接的板子开始正常,跑几分钟后,复位脚电压会慢慢下降到0.5V左右,之后就算 ...

1,99脚起码资料上看必须是GND没有选择
    2,从现象上看,应该跟你软件有关,建议弄个极简程序看能跑即可,几句话代码的事情,不要复杂。引入因素过多是没法判断的。千万不要说其他代码不会影响,这种事情遇到多了,再资深的程序员也不是神,也不可能把所有东西吃透,即使只是个单片机。
3,同样程序对比下新老板子试试有说明差异不。
4,没烧程序之前,烧了程序正常跑的时候,以及烧了程序不能跑的时候,再次清空程序之后,分别测试下RST的对低电阻,确认下,实在不行那个其他项目或者DEMO对比。对地电阻没有问题,你的外部也没啥东西拉的话,要么物料要么软件了吧
5,新老板子对比确认下,你最小系统焊接的是不是一样的,注意一点,老板子没问题不代表老板子一定就是对的,所以还得结合DATASHHET着重看下所有的电源配置等脚是否一致,再不行分别对比老板子RST等关键脚对地电阻。
这种灵异象限一般都是小问题,开始没发现导致的,冷静查下。单片机系统而已,最小系统飞线都把他飞出来确认了。

网友:
    PCB表示看着伤心

网友:
    这个rst 引脚感觉连接到别的地方(系统去),检查看看。还有就是k5 有焊接正常没?

网友:
    调试,代码一行一行的跑,试试

网友:
    什么情况,下载还要扣威望,这是求解决的态度?

网友(2018-01-17):
    要不电源问题,要不焊接问题,要不芯片问题

网友(2018-07-12):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2018-10-10):
    这个问题有结果了??楼主

网友D(2025-02-13):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了

解决了 ,都量产了但时间太久 忘记了怎么解决的